请教手工焊接贴片尺寸?

楼主(2012-11-29):
如果手工焊接0805和1206的贴片元件,做封装的时候,焊盘的尺寸和间距多少合适?注:手工焊接。

网友A:
按照正常的来做就可以了,不知道具体尺寸的话可以用LP封装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正常的来做就可以了,不知道具体尺寸的话可以用LP封装工具

加大多少利于手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