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制作中怎么修改线?

楼主(2012-11-29):
各位,俺是新手,在allegro中,制作封装时,我画好丝印线后,不想删除已画好的线段,但是我想修改丝印层的线用什么方法?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没看明白~~~~~~~!封装是什么形状的?
是有那么个挪line的命令如图 不知对你是否有用

网友:
    CHANGE...相当强大。。

楼主:
    也就是说能不能像PADS中那样可以移动直线,然后和直线相关的线会自动随直线的移动变长或变短?

网友:
    {:soso__12146131604871077814_2:}   如图,这个图标就是修改线 的,自己要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