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主要检查哪些方面?

楼主(2012-11-29):
    RT,请教一下各位,DFM主要检查哪些方面的内容,只是为了生产需要吗?

网友:
主要是面向生产,比如说检查一下你的线宽,线距,开短路之类的~

网友:
焊盘上不能有via,
矮的器件不要被高的器件紧紧的包围,
加泪滴,
板框导圆角,
螺丝孔不能沉铜。
焊盘的摆放与波峰焊的方向垂直。

网友:
楼下的接着补充

网友:
插件的孔要加大,gnd孔要加大,
插件有极性的全版方向要一致。
插件bot面表贴器件间距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