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29):
请硬件高手分析一下,为什么电平会突降?

网友A:
這個提問的真有趣,總結沒有人會有答案。 因為沒有人知道這是甚麼東西? 是電源還是哪種串口信號?  也沒有原理圖,所以也無從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提問的真有趣,總結沒有人會有答案。 因為沒有人知道這是甚麼東西? 是電源還是哪種串口信號?  也沒有原 ...

图片名称不能显示啊,呵呵。。。。查看图片名称是啥。。。电源信号。。。

网友B:
是不是,电路有干扰,还是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路有干扰,还是电流不够

自己分析一下,电源故障检测信号(nVDDFAULT)低有效,每当正常时马上就检测到有故障,信号立即变低,然后电源芯片的电源输出变低。。。。

网友:
最好能够把原理图贴出来,容易分析一些

网友:
加个去耦电容试试,可能是电压塌陷

网友C:
电压塌陷的波形不是这样的,感觉像是被钳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塌陷的波形不是这样的,感觉像是被钳位了

这个回答有意义。。。靠谱。。。有没有经常亲手调试电路的。。。。调试经验很丰富的是不是一看就能看出来哪儿有问题。。。不用分析电路图。。。判断出故障属于哪一类就可以了,给指个方向就行。。。

网友D:
贴个电路图出来吧,否则真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个电路图出来吧,否则真不好分析

呵呵,有时间了重新做这块图再上传吧,原理图拿不到。。。图片是从示波器中拷出来的。。。

楼主:
网口、串口等通信波形不是这个样子的,看到这种波形不外乎:
1、电源信号;
2、使能信号;
3、从图片下方的频率看,不可能是片选等信号;
从示波器分析问题,要知道常用到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波形、频率大概多少、幅值大概多少,像串口这样的信号,TTL和RS232电平又各是多少,这些东西要有基本的概念。。。不能看到波形就蒙了。。。

网友E:
LZ 是来考别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是来考别人的吧!

一个高工给讲的。。。我是在调试时遇到这种问题的,调试的时候保存了这些图片,因为原理图和PCB都无法外传,请教别人时只给出了这些图片,人家就给我讲了。。。

网友:
建议把信息给清楚,这样才好判断

网友F:
这种考别人意义何在?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考别人意义何在?不明白

是我自己不懂,贴出来看看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没原理图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