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和 expedition 如何共存在一台电脑上

楼主(2012-11-29):
如题,pads 和 expedition 如何共存在一台电脑上
     哪位大侠能够帮忙解决,不胜感谢

网友A:
    1.先裝PADS
2.復制C:\MentorGraphics\*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的*.dl
3.再裝MENTOR EE
    4.用共用的LICENSE(破解)
    5.將預先復制的DLL文件再復制到C:\MentorGraphics\*PADS\SDD_HOME\Programs
    6.如有從復的請跳過

网友:
    2楼好方法,有时间验证下。

楼主:
    非常感谢,回去马上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先裝PADS
    2.復制C:\MentorGraphics\*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的*.dl
    3.再裝MENTOR EE

我不是这样弄嘀,但方法貌似更正规简单,主要是注意path变量加上两个软件的相关路径即可,要说明白真不容易,懒得说了,打字真的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这样弄嘀,但方法貌似更正规简单,主要是注意path变量加上两个软件的相关路径即可,要说明白真不容 ...

我的就是这样装的,但第六点一定要注意,要不PADS就用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这样弄嘀,但方法貌似更正规简单,主要是注意path变量加上两个软件的相关路径即可,要说明白真不容 ...

正解,先装哪一个都行,但好像DX只能用后装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解,先装哪一个都行,但好像DX只能用后装的那个

我的DX,2个都能用哦,一个中文 一个英文,嘿嘿。。。

网友:
    我的用也是能用,菜单也是中文的,但从帮助里去看版本信息却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DX,2个都能用哦,一个中文 一个英文,嘿嘿。。。

    如图,一个中文,一个英文,但版本是一样的

楼主:
    共用的LICENSE是什么意思,我只有pads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用的LICENSE是什么意思,我只有pads的,可以吗

我是用这个的,你试下

网友:
    用最新的版本的就行

网友(2013-03-05):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这样弄嘀,但方法貌似更正规简单,主要是注意path变量加上两个软件的相关路径即可,要说明白真不容 ...

懒得说就不要说,你说了也等于白说!

网友:
    装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就可以(X/MentorGraphic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先裝PADS
    2.復制C:\MentorGraphics\*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的*.dl
3.再裝MENTOR EE

    用这种方法PADS的很多功能都不能用
    原来看到过有人说用什么MGC SDD什么的切换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方法PADS的很多功能都不能用
原来看到过有人说用什么MGC SDD什么的切换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这样安装目前我只发现Layout与Route同步选上时不能同步外其它问题没有发现,但这个问题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安装目前我只发现Layout与Route同步选上时不能同步外其它问题没有发现,但这个问题不影响使用{:soso_ ...

    pads的功能如library converter等都没有了
我在搞EE的时候
    到后来有些乱了
    EE和PADS都不能用了
    没办法
    只有用那个装那个了

网友E(2013-06-05):
引用 网友A:
    这样安装目前我只发现Layout与Route同步选上时不能同步外其它问题没有发现,但这个问题不影响使用{:soso_ ...

请问下:就是pads和EE一定安在同一个目录吗?不在C盘也可以吗??
那*.dll是指把那个win32目录下的.dll文件都复制吗(不是剪切),第6步的重复跳过是指粘贴时若有重复的选择不替换吗?
    还有就是那license,,,我已经装了pads,已经破解并产生了license.txt....那么安装完EE后要再次运行破解程序产生license吗??
问题有点多 ,麻烦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就是pads和EE一定安在同一个目录吗?不在C盘也可以吗??
那*.dll是指把那个win32目录下的.dll文 ...

    1.没试过,不过不同目录跟不在C盘应该都是可以的
    2.DLL是复制
3.是选择不要替换
4.是的,再重新生一个license文件

网友(2021-04-15):
    已安装,有效,两个可以同时打开。两个软件的文件名都是*.PCB。打开的时候要选择用哪个软件。其他的都没什么

网友(2022-04-06):
引用 网友A:
1.先裝PADS
2.復制C:\MentorGraphics\*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的*.dl
3.再裝MENTOR EE

说得很清楚.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