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2-11-29):
顺便说一下,将鼠标放至图片上会显示上传图片的文件名称。再解释一下,这是电源vdd故障检测信号,用示波器测。。。测出结果如图示,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重,要么就是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重,要么就是自激了

如果是自激的话,为什么高电平时没有纹波呢。。。

网友:
查查信号产生的源头端和干扰源

网友:
估计是负载重了,看把后面断开能不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地的问题吧,低电平的时候地平面干扰很大啊

网友:
没见过这种锯齿波形状的电源,而且频率只有3.5HZ。我觉得是电源芯片自己起保护造成的,有可能是电流过流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