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T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30):
今天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一个TFT屏的RGB位数很多,而我只需要RGB-565数据。所以不知道怎么去接,是接高位(空着低位)呢?还是接低位(空着)呢?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去接。高手麻烦能给个比较完善的解释,谢谢了。。不好意思,本人菜鸟。问题可能比较弱,大家担待着点。

网友A:
这个先看看规格书,看看上面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看看规格书,看看上面有没有~~

规格是肯定是查过了的..所以有些迷糊

网友B:
低位空着,接高位

网友C:
接高位,低位丢掉,同时颜色细腻度会降低。

网友D:
我正常是24bit屏接18bit,666接法,接其中高6bits,低2bits接地。565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24位图像效果要比16位的清晰

网友:
不用的低位接地即可,你可以通过跳线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位空着,接高位

是的  应该是接高位 丢低位  但是为什么这样操作呢? 基于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高位,低位丢掉,同时颜色细腻度会降低。

为什么要接高位,基于什么原因呢? 还有所谓的6位分辨率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正常是24bit屏接18bit,666接法,接其中高6bits,低2bits接地。565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565接法是先接高位 低位丢掉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接?

网友E:
是接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接高位

为什么呢?

网友E:
8bit的数据流是0-255,如果6位接高位,那么,你肯定想数据流是0,4,8.。。256,如果是1,2,3就等于0;5,6,7就等于4;
如果接低位,数据流就变成0-63,而64-255都丢掉,这样的失真肯定很大。

网友:
接高位,弃掉低位,不会影响人眼对颜色的分辨率

网友:
1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8bit的数据流是0-255,如果6位接高位,那么,你肯定想数据流是0,4,8.。。256,如果是1,2,3就等于0;5,6,7就 ...

谢谢  解释很仔细  理论也是这样 不错

网友:
接高位,低位接地,如果VGA(视频图像阵列)显示真彩色BMP图像,则要R、G、B三个分量各8位,即24位表示一个像素值,很多情况下还采用32位表示一个像素值。为了节省显存的存储空间,可采用高彩色图像,即每个像素值由16位表示,R、G、B三个分量分别使用5位、6位、5位,比真彩色图像数据量减少一半,同时又能满足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