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ROUTER里面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1-30):
pads ROUTER里面不能打通孔,间距设置是对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不能打过孔!

网友:
1.检查你自己设的规则是否满足该封装扇孔(不要忘记Same net里面也要查看哦)。
    2.检查一下该封装是否有自带的封装规则。
    3.过孔穿透层的设置是否正确。
4.是否选择走线结束方式为VIA。

 引起该问题的原因很多,方便的话传文件上来解决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规则问题
    1.检查你自己设的规则是否满足该封装扇孔(不要忘记Same net里面也要查看哦)。
2.检查 ...

    规则是对的,

网友B:
    BGA那打的过孔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那打的过孔大了。

孔是0302

网友:
    空间不够,放不下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