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这个为什么不能analyzer呢??有图,谢谢?

楼主(2012-11-30):
 上问题已解决,多谢;

 这个组的线已布好,可是为什么,我analyzer不能分析呢,一直是黄色状态啊、、
谢谢;

网友A:
这一对儿线还是差分线,你看一下这两根网络的属性

网友B:
你是不是设了XNET,设了XNET就有可能是DQS_N加到了排阻另外一端的网络名去了。

网友C:
模型错误,重新加载模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对儿线还是差分线,你看一下这两根网络的属性

兄弟,这一对本是差分线,但是在pcb的差分设置与规则的差分设置里面,还是少了一个DQS_N,不能设置成差分对,其他的三对都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一对本是差分线,但是在pcb的差分设置与规则的差分设置里面,还是少了一个DQS_N,不能设置成差 ...

你看一下属性嘛,是不是你设置了x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设了XNET,设了XNET就有可能是DQS_N加到了排阻另外一端的网络名去了。

对是设置了XNET,但是我看下了属性,好像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电阻两边的属性是对的,一边DQS3_N 一边是和CPU的属性,,其他几对都没有问题,
纠结啊,

楼主:
 这是属性,这里ddr上的属性,与CPU的属性一模一样,没有差别;
不知哪里的问题/

  还碰到一个问题?
 DQM3明明是设置了等长,但是在一个组里,就是他没有显示等长,同组的其他的都是,可以的?

 很是疑问 ?
  是不是bug的问题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错误,重新加载模型就可以了,

  重 新加载了,模型,现其他的 一起加载的,
   也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