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坦式原理图连接问题

楼主(2012-11-30):
       请问一下,平坦式原理图不同页之间的连接是不是不能用 Net Alias啊? 只能用Off page connector 或者 Port?
 我用Net Alias 连接,导入PCB感觉少了很多线~

网友A:
早期 ORCAD 的版本是可以這樣使用,但是現在 ORCAD 新的版本的規則已經改的越來越嚴謹,建議平坦式原理图不同页之间的连接要使用Off page connector ,這樣才可以保證沒有錯誤。 Port 留給階層圖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 ORCAD 的版本是可以這樣使用,但是現在 ORCAD 新的版本的規則已經改的越來越嚴謹,建議平坦式原理图不 ...

   谢谢了!

网友(2016-01-07):
    受益良多  謝謝

网友:
    Off page 和Port混用是否可能出问题,刚接一个case ,都是用port作为跨页连接,而且使用的port符号和Off page 符号相同,我习惯使用Off page ,到快完成发现共存,是否会出问题,加intersheet的是否发现有的没有加上页码,不知道layout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