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紧急求助!!!!!!!!! ~~

楼主(2012-11-30):
    我从Altera 官网上下载了FPGA的封装,网表生成后,导入到allegro PCB中,出现如下情况:

说018RD这焊盘找不到,于是我打开footprint:
这是官方的封装:

如图圈出的就是018RD焊盘:

就出现这一个问题,其余器件的封装都导入PCB了,路径是对的。

另外我从外Altera下载的封装中 只有.dra 和 .psm 文件,没有padstack 文件,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啊?但上面封装中018RD旁边的VIA都没有问题啊,奇怪了。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哦?官方的东西应该没问题吧,我哪里可能操作错了?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如果是从网上下载的封装,而没有下载焊盘的话,需要从封装文件中将焊盘导出来,放在allegro设置的路径下,这样导入网表时就能找到焊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从网上下载的封装,而没有下载焊盘的话,需要从封装文件中将焊盘导出来,放在allegro设置的路径下,这 ...

  谢谢,搞了几天终于明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