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分离~~~

楼主(2012-11-30):
如图,电源这样分离对么,还有l地的分离可以用磁珠么???

网友A:
对,应该没问题。地的分离,一般用0ohm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该没问题。地的分离,一般用0ohm电阻。

多谢。有人也这么告诉我...

网友:
嗯,很多系统就是这样分地和电源的!!!

网友:
非常正确。

网友B:
地的分离要看,如果是带大电流的话,2A,那就最好不用磁珠,用0欧姆,用磁珠的话会带不起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的分离要看,如果是带大电流的话,2A,那就最好不用磁珠,用0欧姆,用磁珠的话会带不起负载

0OHM电阻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0OHM电阻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啊?

承受的电流大小,有电阻的封装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