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pcb si 仿真中cross section设置

楼主(2012-11-30):
pcb si 仿真中,cross section的设置中,将层设置成plane和Conductor对仿真结果的影响是什么?有人知道么?
最近在做仿真时,发现如果不在cross section中设置plane,信号线将找不到参考面,会把走线当成microstrip line,得到的阻抗与极其不准确。无论板子的实际叠层结构是怎么样的。
原来的想法是,如果在走线的下方铺铜,那么仿真软件应该能自动将走线算成Micro Strip。但实际结果并不是。非得设置成Plane,Si才会正确识别。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将Plane中,走线下方挖空,此时SI仿真时,并不会知道下方被挖空了,而 是始终认为是完整平面,仿真结果并不准确。不知道cadence到底是如何想的。

网友A:
欲仿真的走線真實結構下方是平面,那麼疊層設定中就要設定成PLANE,阻抗才會正確。

如果走線跨過了平面上的裂縫或者平面分割線,則疊層設定中右邊的SHIELD選項<不要>核取,抽取拓撲時在跨越分割處即會以一高阻抗的模型來表現。

楼主(2013-01-11):
引用 网友A:
欲仿真的走線真實結構下方是平面,那麼疊層設定中就要設定成PLANE,阻抗才會正確。

如果走線跨過了平面上 ...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回复。的确如您据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