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栅格

楼主(2012-11-30):
请问allegro是否有取消捕捉栅格的选项?

比如在测量任意两点间距时,可不可以不捕捉栅格?

网友:
测量时 在选项里面全部不选就ok啦

网友A:
没必要这么在意啊,如果你测两个过孔的距离,它会自动捕捉过孔的中心,如果你测线到铜皮的距离那你只需要点一下铜皮的边缘,再点击一下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这么在意啊,如果你测两个过孔的距离,它会自动捕捉过孔的中心,如果你测线到铜皮的距离那你只需要点 ...

好吧我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