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0 shift+s切换视图的问题

楼主(2012-11-30):
在用AD9时用shift+s可以切换三种视图,为什么在AD10里就只有两种视图,少一种单层显示,谢谢大神指点啊~~~~~~~~

网友:
按TP,如下图所示,右边的勾选第一项即shift+s切换时隐藏其余层,第二项是将其余层变灰,第三项第一个单词好像是黑白的意思,你可以逐一勾选看看效果。

网友:
按L,所有单层显示模式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