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将pcb图导成原理图呢?

楼主(2012-11-30):
AD中PCB保存啦,原理图没保存

网友:
需要手工画,然后可以反过来导网表
LZ怎么发些奇怪的帖子  加油啊

楼主:
奇怪吗?都是不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吗?都是不懂的

PCB中的design下面有update schematics……,记得原理图要自己画,不能自动生成的

网友:
如果你之前是有原理图的,只是后面改了PCB与原理图而没有保存的话,就update schematics就行了,要是你一开始画的原理图没有保存的话,那就得重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