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pdf中的封装图导到库里啊?

楼主(2012-11-30):
怎么将pdf中的封装图导到自己的封装库里啊?

网友A:
自己建库画

网友:
目测LZ比我还懒....

楼主:
可以的,画多脚芯片节约时间

网友:
可以吗?希望楼主分享下方法啊

网友:
PDF导入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建库画

可以帮个忙吗?

网友:
通过PDF生成对应表格后后可快速建立器件管脚,这在官网和网络都有现成的 答案,希望楼主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您的目的,并希望将您的所学 再次分享 给网友们...
(好久不用软件了),查找现成的文档要靠你自己了...

网友:
如果PDF中的图形不是图片就是可以的。即使改变了宽高比也没问题。我在弄的时候都是需要coreldraw。只要你知道外形即可,不知道可以用卡尺校验;首先打开PDF输出PS文件,把PS文件导入到coreldraw,这时就是可以随意修改宽高比了。把要修改的图形选中,如果不是实际的宽高,把实际值输入进去即可!之后coreldraw输出dxf文件。导入到Altium中输入比例关系是1:25.4mm

网友B:
再列举一个例子:

如果做原理图库可以看下面的文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843-1-3.html
给自己推广呢,呵呵~
如果画PCB封装可以用Altium IPC footprint wizard 如果这都懒得用,直接用LP_wizard算了,里面有好多现成的可选,即使修改也改得不多。

如果还觉得麻烦,算了你不适合干这个,劝你换个工作吧。呵呵~

网友(点评):
不错,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列举一个例子:

wuming 的参与 直接将此帖 升华为 “可置顶” 帖

上面提到的 转PCB封装的 的帖子地址“首先打开PDF输出PS文件,把PS文件导入到coreldraw”?

如果把这两个文档地址关联在一起将是一个较完整的主题了。另 altium本身已有 参考 器件datasheet 快速建库(原理图)的文档,哪天碰到时(都有现成的文档可供参考,没必要再整理吧)将其合并到一起就更完美了。 准备将此 3 档 转载 在 pcbbbs 中...

网友:
:):)

Smart Grid工具-PDF转原理图元件.zip

网友C:
【转贴:吴鸣 专题篇】器件库建立 那点事 _帖子整理中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 ... 7&fromuid=63313

来这里淘宝了
(真实目的:鉴于很多人不善于使用搜索功能,多个地 看到的几率要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贴:吴鸣 专题篇】器件库建立 那点事 _帖子整理中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感谢您的整理,不管有用没用再加点料……
Proteus 与其他EDA软件Protel Eagle 等之间的联系!
http://www.amobbs.com/thread-4081495-1-1.html
Proteus 与其他EDA软件Protel、Eagle 等之间的联系之二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66555-1-1.html
PCB Matrix 软件介绍与视频教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024391-1-1.html

网友B:
只因咱这里没Proteus板块,没别的意思,不然这里也有份的。其实Proteus也算比较牛的EDA不知为啥这个号称EDA365的坛却木有?其实也应该把eagle板块加进来!

这个可以向管理员提提意见增加个板块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因咱这里没Proteus板块,没别的意思,不然这里也有份的。其实Proteus也算比较牛的EDA不知为啥这个号称EDA ...

Proteus 作为初学软件很好...  (其他方面更突出,sch pcb弱)
protel这个传统的入门级软件学校用的很多,若有相似内容欢迎提供上来(我一并整理到转贴中,好像最近bbs论坛整理中,访问时不时会有问题...)但就SCH和PCB应用,eagle则更是可推荐学习参考,其sch和pcb中自由很多规范的模板或库的形式可参考。个人极力推荐使用protel的爱好者抽空看看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在你提到的论坛中有元老级人在支持... (慎言 避免和论坛正面冲突而已)

protel  eagle  Proteus(好似你有当版主?) 相关探讨都可整理到protel中(其实我并没有把protel独立出去,只要是相关的可参考学习的,allegro等的也都可放在一起参考)

ourdev 这个网站的商业味过于浓重,之前的版本 动不动 就把 有不同意见的发言 删除或禁止ID,沟通之前的元老,看法等同。因这种现象会导致讨论内容不完整, 类似 一言堂 情形,故虽然其网友的讨论有很多的可参考价值帖,一般不做推荐,但好的帖子还是可以参考的,这个还请见谅。新改版后 这种 一言堂 好似有所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因咱这里没Proteus板块,没别的意思,不然这里也有份的。其实Proteus也算比较牛的EDA不知为啥这个号称EDA ...

厉害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