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考试试题不知怎么做,请教大家

楼主(2012-11-30):
      这是我参加考试的一个pcb设计试题,但是不会做,自己做了一部分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在这请教一下大家,请大家一定要给我解答!(我把题目放附件了,下面图片也有,altium文件也在附件中 ,)

          要求是设计一个usb驱动步进电机电路,逻辑图如下,驱动芯片是a4980k,主要参数下面图也给出了,题目要求也给出了 ,题目  1.2不会做,另外cs0连哪里,我下面那个图连的有哪些错误??????请大家一定要给我解答,如果能QQ聊更好,QQ:1102050469

PCB设计复赛试题(B卷).pdf

网友(点评):
考试作弊 扣100

网友(点评):
不耻下问 加200

网友A:
这个不错,我下班了  明天有空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我下班了  明天有空我来看看

太好了,谢谢,谢谢。这是我竞赛的题目,比赛时没有没明白,现在进决赛了,希望弄明白,以利于决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好了,谢谢,谢谢。这是我竞赛的题目,比赛时没有没明白,现在进决赛了,希望弄明白,以利于决赛{:soso ...

LZ是不是英文不是很好啊?要学会看器件手册啊
这个设计主要是围绕着MCU和A4980K控制电机的一个题目

你看A4980K的手册中给出了两个典型的电路
我看你画的是并行通讯的那个,这个没什么关系,并行的优点是速度快,但是线多。

题目1.2中要你算检流电阻的大小,你怎么会不会算呢,手册都有给公式的,我给你搞个图,你先要仔细看器件手册啊

相位A和相位B的检流电阻在这里:

计算公式在这里:

看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英文不是很好啊?要学会看器件手册啊
这个设计主要是围绕着MCU和A4980K控制电机的一个题目

           真是谢谢你,我现在还是个学生,刚学画电路板没多长时间,也没什么实践机会,所以技术不怎么样。我们学校老师也不给指导,只有自己问了,今天遇见你真是遇到高人了,我能加你QQ吗,绝不随便打扰你,我的QQ:1102050469

网友B:
遇见对手了,呵呵·····,北京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遇见对手了,呵呵·····,北京见

比赛过后都来分享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赛过后都来分享过程

还要请教您问题呢  我qq 14596059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见对手了,呵呵·····,北京见

呵呵,实际我挺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我下班了  明天有空我来看看

请问我这个板在走线设计时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网络吗? 电磁兼容性方面有什么要注意,麻烦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竞赛,貌似题目蛮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个板在走线设计时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网络吗? 电磁兼容性方面有什么要注意,麻烦了!

注意电机部分与单片机信号部分的干扰隔离
注意取样电阻的引线从取样位置中间引出

网友:
    看一下!!还没考过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