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输入电容要大于等于输出电容?

楼主(2012-11-30):
LDO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输入电容要大于等于输出电容?

网友:
你说的是芯片引脚添加的电容么?你看看LM2576系列的推荐电路,他的输出电容加的很大

网友:
没有这样的说法吧

网友:
没有,至少目前没有听说过。

网友:
肯定没有这样的说法,LDO输入和输出管脚所接的电容值主要基于电压纹波的幅度和电流来共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