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控制问题

楼主(2012-11-30):
各位大侠请指教!
我的差分信号线走在顶层,但我的第二层为sig1层,第三层为gnd层,
但我的sig1层没有给差分对提供参考铜皮,
再做阻抗控制时可不可以让板厂把GND层作为参考层?关于阻抗我懂得甚少!!!

网友:
实在不能改叠层的话
顶层线改走在第二层吧
顶层少走线  走短线 多铺地 做第二层的参考平面
你这样走不行噢
叠层是不是有问题
参考叠层
TOP
GND02
ART03....
...
.

网友:
可以的,制造商都可以做到的,相当于参考面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