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铜皮

楼主(2012-11-30):
各位大侠:怎么更新铜皮呀!
在我做最后检查时发现有些地方没有铺上铜皮(地),那里没有地过孔【四周都是走线,形成了孤岛】;我那里加了地过孔后,怎么让那里铺上整片的地铜皮;
【我不想把那一层的地SHAPE删除,重新再统一铺铜皮,因为我哪里有些地方有挖铜,这样很是麻烦】望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多谢!

楼主:
附件是图片

网友:
貌似这样的情况要把铜删除了再重新铺才会铺进去了,挖铜可以用shape kepout,不管如何铺都不会改变挖的地方!

楼主:
楼上大侠;如果使用shape Keepout,在挖铜区不能有任何的走线与过孔,会报错,这样也很不好了。
BGA下面都是净空的,如果使用shape keepout会报错的。不知道大侠是怎么处理的,还请赐教一下!

网友:
shape kepout 是可以布线和过孔的,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Shape->Manunal Void->Delete选择那个铜皮,然后选一下那个空框框,就能填上铜皮

网友:
楼上功能是回复挖空的铜皮,貌似除了重铺只有这个办法了~

楼主:
谢了大侠,小弟学到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