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原件的shape封装

楼主(2012-11-30):
各位大侠:怎么更新原件的shape封装;
    我的原件做好后,PCB板子也已经完成,在最后检查的时候发现,原件没有做禁止shape层,原件添加禁止shape后,不能更新到原有PCB板中,在updata symbols.....时,只选择一项或其中几项,更新不了,如果全部选上,就把原有的走线全部删除了。

楼主:
这里怎么没有大侠指点了?望路过的大侠会两句,不胜感激!~

网友:
补救的方法是手动挖掉铜皮即可  至于你说的那个问题我暂时没遇到过 帮你顶顶啊

楼主:
谢了!、
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