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找不到生成的网表文件

楼主(2012-11-30):
4金币

      电脑是32位的Win7 系统, cadence 16.5, 用orcad Capture CIS 画原理图,在执行Creat Netlist命令后,软件没有报错,但是生成完后我找不着生成的网表文件。下图是执行完creat netlist 命令后的所有工程文件列表图:

生成的日志文件如下:
INFO(ORCAP-32002): Netlisting the design
INFO(ORCAP-32004): Design Name:
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tmega8最小系统.dsn
Netlist Directory:
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llegro
Configuration File: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tmega8最小系统.dsn" -n "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LLEGRO" -c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hpath "HPathForCollision"
Scanning netlist files ...

Loading... 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LLEGRO/pstchip.dat

Loading... 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LLEGRO/pstchip.dat

Loading... 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LLEGRO/pstxprt.dat

Loading... 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LLEGRO/pstxnet.dat
packaging the design view...

Exiting...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tmega8最小系统.dsn" -n "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LLEGRO" -c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hpath "HPathForCollision"
INFO(ORCAP-32005): *** Done ***

希望大家能帮我指出问题!
谁能远程协助一下?QQ:1191529003

网友:
先提醒一下 : ORCAD 文件名字不要用中文字,因為 ORCAD 不是多國語言的軟件。另外最好連儲存的路徑也不要有中文字元。

再來看看 DRC 有沒有說錯誤的地方。

网友A:
    网表文件路径非常明显就在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LLEGRO文件夹下 已经在提示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表文件路径非常明显就在F:\三轴飞行器\ATMEGA8最小系统\ALLEGRO文件夹下 已经在提示中了

    谢谢提醒!问题已经解决了!
    其实我碰到的根本不是找不到网表的问题,而是网表导入到Allegro PCB Editor 后,我没有看到各个元件封装,就以为是网表出问提了!我以前用的dxp,在dxp中执行完导入网表后在界面上可以直接看到所有的元件!
    我是新手,现在只能说:入门不易啊!
    再次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