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芯片ADP5020

楼主(2012-11-30):
最近搞这个芯片N多天了,一直搞不好,不是没电压输出就是,芯片输出电压不对(这时一般都烧毁了,输出阻抗不对了),唯一的一次I2C配置正确了,输出电压对了,放在那,没几分钟又挂了,看资料,检查线路板,注意防静电,注意焊接温度,都试了,这不没办法了,大家帮忙看看。

原理图

网友:
我刚刚看了一下芯片手册和你的原理图,没什么话说应该是没啥错误,这款芯片是软件配置输出电压,那么一点要看好那些寄存器的配置。还有,不知道你的4V电压是什么供电,如果不是纯净的稳定直流那么个人觉得你可以在VDDA处再加一个10uF电容。
等待高人继续来帮你解决

楼主:
那个4V电源是在其他板上产生的一个中间电压,在那个电源芯片输出4V的地方已经滤波,况且在这个板上也已经用22UF,10UF,1UF,0.1UF滤波。

网友:
楼主电路中的VDDA没有做处理,建议提起VDDA脚,然后再试,

网友A:
仔细看了下4v的vdda已经滤波了,电路整体看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是手焊还是贴片的,如果是贴片的话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4v的vdda已经滤波了,电路整体看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是手焊还是贴片的,如果是贴片的话应 ...

是手工焊的,我也想到过是不是焊接温度没控制好,但已经很注意控制温度了,焊接的时候都是用锡炉在下面加热,让锡融化后通过热传导到PCB板上再焊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手工焊的,我也想到过是不是焊接温度没控制好,但已经很注意控制温度了,焊接的时候都是用锡炉在下面加 ...

加助焊剂,热风枪整体吹一遍。基本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助焊剂,热风枪整体吹一遍。基本能搞定。

那种方法也试过,没有效果

网友B:
看是不是软件处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软件处理问题?

这个芯片有个两种上电方法,外部EN管脚和内部I2C配置,我通过外部EN管脚调试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次正确的默认上电电压,我打算断电后再看看,结果断电后就没输出了。

网友C:
    楼主,可以先确定是电源那块问题还是CMOS那块问题。这样,你给CMOS的三组电源外接供电,避开U2,看能否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先确定是电源那块问题还是CMOS那块问题。这样,你给CMOS的三组电源外接供电,避开U2,看能否稳定 ...

cmos芯片比较贵,所以先没加芯片调试,先出了电压才焊那个芯片

网友D:
    After power-on reset, this pin is defined as enable (EN). To enable active high, the I2C command can program this pin to be an output (GPIO). A weak pull-down resistor is enabled when the pin operates as EN.
    看楼主的EN/GPIO脚是直接接地,如果是使用I2C配置的话,应该是拉高,如果是使用低电平使能,接一个4.7K电阻拉到地,不知道对不对,来学习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After power-on reset, this pin is defined as enable (EN). To enable active high, the I2C command can ...

    这个芯片有两种启动方式,外部默认的EN管脚使能和I2C配置开启,具体在datasheet的首页就有提示
    The ADP5020 can be activated via an I2C interface or through a dedicated enable input.
    以及后面的SEQUENCER有提示
    The sequencer is enabled after a low-to-high transition of the
    enable pin (EN). When EN is low or programmed as an output, the
sequencing is controlled and timed by the application processor
via the I2C commands.
    不过当初设计的时候这个EN管脚确实应该通过电阻下拉方便后面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