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pspice仿真~~~~

楼主(2012-11-30):
使用VPWL电源产生一个随时间变化的不稳定的5V电源,如图1,

电容都加到100uF了,可是为啥没有效果呢,图2,

期中把曲线换成直线就是我的电源电压了。
请大神给我看看~~~

网友A:
不应该是这样的吗?滤波不是把波形整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这样的吗?滤波不是把波形整平吗?

我也觉得是这样啊,但是输出变化不大啊

网友B:
你选用的那个电压源是否是理想电压源,理想电压源是刚性的,它可以接无穷大的负载,所以滤波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用的那个电压源是否是理想电压源,理想电压源是刚性的,它可以接无穷大的负载,所以滤波没有效果

请问怎么选择非理想电源呢?麻烦告诉我一下。我用的是Cadence 的Pspice 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选择非理想电源呢?麻烦告诉我一下。我用的是Cadence 的Pspice A/D

理想电压源是内阻无穷小,所以,你可以串联一个内阻对理想电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想电压源是内阻无穷小,所以,你可以串联一个内阻对理想电压源

另外,你可以在PSPICE的仿真库中找,这个自己查资料,然后对模型进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