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单片机FPGA 双向通信 求帮助

楼主(2012-12-01):
FPGA测频率通过扩展版上单片机在电脑上显示 电脑输入数字在FPGA数码管上显示  求大神帮助

网友:
是这个意思吧,用FPGA测频率,把测得的频率值通过单片机发给电脑上位机。
上位机也可以下发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发给FPGA,让FPGA显示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