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封装怎么了,奇怪的三角形

楼主(2012-12-01):
如图是我的封装导入PCB后的状态和 原始封装,发现有三角形 很奇怪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固定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在做焊盘时设置了焊盘标识

什么意思??

网友B:
先查看这两个三角形具体是什么,show element(F4),然后在PCB中或回到封装中去修改;看图上应该是你封装下方的两个孔的标识信息。。。

网友:
在PCB editor中应该能看到三角形的有效信息

网友C:
    两个非金固定脚的钻孔标记尺寸设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非金固定脚的钻孔标记尺寸设的太大了。

这个钻孔标记怎么修改,能截个图吗

网友:
    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点击需要修改的管脚焊盘,鼠标右键选择Edi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改Drill/Slot symbol的Width和Height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ols->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点击需要修改的管脚焊盘,鼠标右键选择Edi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 ...

    {:soso__13921150924165816541_3:}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看这两个三角形具体是什么,show element(F4),然后在PCB中或回到封装中去修改;看图上应该是你封装下 ...

好方法,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