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板子四周有1mm裸露铜皮???

楼主(2012-12-01):
如何做板子四周有1mm裸露铜皮,是这样的话那区域,是禁布区啦!我是allegro软件,大家指导下谢谢!

网友A:
    Z-copy板框不内缩,生成一块表层或底层静态铜箔,指定给网络GND;再Z-copy板框并内缩(1mm+shape to shape间距),生成第二块表层或底层静态铜箔,指定给非GND网络,用第一块铜箔避让第二块铜箔,,删除无用的第二块铜箔,即可。

楼主:
    谢谢啦!这样是1mm铜皮必须是静态吗?因为动态的只要我删掉第二块铜自动避让的1mm又和第一块重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Z-copy板框不内缩,生成一块表层或底层静态铜箔,指定给网络GND;再Z-copy板框并内缩(1mm+shape to shape间 ...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这样是1mm铜皮必须是静态吗?因为动态的只要我删掉第二块铜自动避让的1mm又和第一块重和啦!

    是啊,最好是动态的,不然删掉第二块铜箔,第一块铜箔又会还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最好是动态的,不然删掉第二块铜箔,第一块铜箔又会还原了。

    对啊!有办法可以做动态铜的吗?

网友:
    第一块铜箔避让第二块铜箔后,就可以把第一块铜箔类型改为动态的了啊

网友:
    禁布区画一块铜皮,z-copy到表层和阻焊层静态铜皮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