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1R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2-12-01):
请教:301R的电阻阻值是多少?看到一张原理图中,有一个电阻标示为301R。

网友:
    300欧!!302就是3K

网友:
    30X10^1=300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网友:
    3乘以10的一次方。耶。复习了

网友:
    楼主,顺便告诉你电容472P是47*10^2=4700P。

网友:
    耶。复习了

网友:
    耶。温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