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kill的问题

楼主(2012-12-01):
  我遇到一个问题,我从论坛上下载了skill,如 3.Silkscreen Input&&Output=EDA365_silkscreen_inout=eda365.com=eda365.il,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eda365skill/index.php#
,我将3.Silkscreen Input&&Output=EDA365_silkscreen_inout=eda365.com=eda365.il文件放入skill路径下,并在allegro.ilinit中写入load("3.Silkscreen Input&&Output=EDA365_silkscreen_inout=eda365.com=eda365.il" "eda365.com"),并且在env中写入
alias dd 3.Silkscreen Input&&Output=EDA365_silkscreen_inout=eda365.com=eda365
全部保存。但是打开pcb后不能用,
提示E- Command not found:3.SilkscreenInput&&Output=EDA365_silkscreen_inout=eda365.com=eda365。
请问高手们有何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2013-12-18):
你这样是想做成快捷键的方式吧,你这个快捷键格式都不对,写入ENV文件中的这句:alias dd 3.Silkscreen Input&&Output=EDA365_silkscreen_inout=eda365.com=eda365改成:alias dd EDA365_silkscreen_inout试试看,打开PCB后执行快捷键dd,应该就可以调出你那个skill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