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框属性

楼主(2012-12-02):
导入DXF后,一般把line改成shape

再z-copy到route keepin

请问是outline和route keepin的属性要求是shape

还是只是为了方便用z-copy复制外框

网友:
谁教的?明显outline应该用线   ROUTE KEEPIN是shape  板框是个线,切割标志,而这些KEEPIN/OUT是一个区域,明显不一样

网友(点评):
outline两种属性都可以,只是shape的形式在后面标注的时候不好标而已

网友:
正正解!!!但是板框用SHAPE也是可以滴,,

网友:
    对于简单的板框通常用line画出来;对于比较复杂的板框,把DXF结构图的边框合并为shape会比较方便一些。因此对于板框是line或者shape属性应该都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能正确做出板来,用啥都形。。。。。
    没见过用photoshop画板的啊,广州七所的老前辈懂五国语言,用photoshop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