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tium designer自动高亮显示不能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02):
alitium designer自动高亮显示不能用,在pcb editor里边已经使能了  但是还是不能用

网友:
看下这个

网友A:
如果不行的话,你倒是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点   什么自动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行的话,你倒是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点   什么自动高亮

就是鼠标经过的网络都会高亮显示,离开后就不会了。

楼主:
enable 是开启自动高亮的     我开启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enable 是开启自动高亮的     我开启了还是不行

这个勾上就行了

按住ctrl鼠标点线也可以高亮的

网友B:
版主的方法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方法是对的

方法对还是不行   把软件卸载了  再重装还是不行   郁闷!  按住ctrl点击  不是很方便 所以......

网友:
显卡没问题吧

楼主:
这和显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