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有没有类似Allegro中的Derive Connectivity的功能?????????????

楼主(2012-12-02):
如图,就是走线离焊盘或VIA很近时,运行此命令会自动将线接到焊盘或VIA上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
用CTO快捷命令试试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CTO快捷命令在哪里?

网友:
选择这个需要连接的焊盘,在Keyin栏里输入CTO,回车,不过只能是线和焊盘没有连上,但在焊盘上了才有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试试!

网友:
此功能在什么场合下用?想了半天没想出来。

楼主:
有细小的点没连接上时,可以用。确实不错。

网友:
在布线的过程中,离焊盘或者过孔比较近的时候,按一下F5(Auto Finis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