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12-02):
大家好,我现在要用cadence画一个多层板,有一个BGA的封装,我直接从别人的14层板子上面导出来的器件库,发现他里面的PAD都是14层的。我现在要画4层或6层的,可以直接使用么?

网友A:
    导出去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B:
    直接用,不存在问题,TL,BL以外的层是调默认层数据的,跟层数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不存在问题,TL,BL以外的层是调默认层数据的,跟层数没关系。

    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去直接用就行了。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