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设BUS问题

楼主(2012-12-03):
在16.6约束管理器中,不能选中NET创建BUS,大家有没有同样的遭遇;用文本的办法还可以建。

网友:
用属性去设置,以还是可以的,后慢慢的BUS会被Net group取代掉的。

网友(2013-03-25):
的确,我也是遇到该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原来替换了

网友(2014-07-29):
    能不能说说具体的方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