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容建立PART TYPE分多少类啊

楼主(2012-12-03):
看软件自带的库里面电容都分了N类,用allegro画原理图时只要画两种,一种有极性,一种无极性就行了,可是pads里为什么会分的这么详细,请问这怎么分类啊,还有这样分后,以后画原理图是不是要选择元件很麻烦

网友:
    分的比较细,我自己喜欢用自己创建的库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你后期修改一角标示的时候,由于你修改的次数和器件很多,所以才会出现此类问题,跟画原理图的时候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自建库,为以后方便有用,无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