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源铜皮上的地孔会引入多大的干扰?

楼主(2012-12-03):
四层板 射频微带线参考地层,vcc层电源铺铜皮,铜皮上有打地过孔(按常规设计10mil避让),问这会给射频天线引入干扰吗

网友A:
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我想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我想不会。

问题是这样子的 顶层走17.56mil的射频线参考第二层gnd做50欧姆的阻抗,第三层vcc一条12v的电源铜皮先横后竖的横跨射频走线,射频走线边上沿着射频线60mil打的过孔穿过了电源铜皮,我想问一下这些个过孔会引入从电源来的干扰吗

网友B:
应该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的.

谢谢 我个人也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我觉得电源输入之前已经经过高低频滤波了,属于比较干净的了,然后中间又隔了层地,只是我们这边的硬件设计的非和我扯什么干扰,电源完整性问题 我又没法反驳它,因为电源确实是比较不干净的,我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影响。。。

网友(2018-12-12):
理论上,微带线和地铜皮之间构成完整的电力场,不再向外传递。这是定性方面的考虑。
在定量上:射频信号经过一定厚度铜皮时,信号强度有一定衰减,只是衰减,而不是完全消失(吵到材料还是没有出现呀),可以通过仿真,可以得到一定频率下的隔离。
所以,这就要考量电源线本身的信号频谱了,各个频点的信号强度是多少,射频走线的信号强度是多少呢。 经过仿真,好消息是,隔离度高达100dB,安全性还是有一定保障的。

网友:
地过孔通常不会引入干扰,而是有助于提高隔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