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无线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03):
我想问问:我有多个从机,一个主机,都得采用无线通信。如果都采用一个频率(比如2.4G、315M或者433M),会不会存在干扰?或者其他的影响?

网友A:
很常见的用法,怎么会存在干扰。即使产生也是自己没处理好,前段时间我公司调试2.4G,,一个数据发送,一个语音发送,一个接收主机同时接收,因软件上没处理好,造成相互干扰,后把数据发送延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的用法,怎么会存在干扰。即使产生也是自己没处理好,前段时间我公司调试2.4G,,一个数据发送,一个 ...

就是说 同一个主机挂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的设备,只是都采用同一频段进行通信 是不存在干扰的  对吧? 如果是这样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