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源铜皮上的地孔会引入干扰吗?

楼主(2012-12-03):
四层板 射频微带线参考地层,vcc层电源铺铜皮,铜皮上有打地过孔(按常规设计10mil避让),问这会给射频天线引入干扰吗 ?多大频率,多大电流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我觉得一般影响不大,因为电压输入的时候已经有经过高频和低频的滤波了。。。可是硬件的非跟我扯什么电源完整性,说会引入干扰。。。我知道电源本身是比较不干净的,只是我觉得在1g以下,中频阶段的应该不会有影响才对啊。。。求解啊

网友A:
不会这样的设计,没有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样的设计,没有接触过~

好吧 谢谢 支持 坐等高手解答  我也觉得应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B:
我觉得 RF下边的第2 3层挖空,第4层做参考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RF下边的第2 3层挖空,第4层做参考比较好

能说说为什么吗 而且很多时候达不到你说的这样 射频还有一些电源、控制线要走四层板用第四层做参考不大现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说为什么吗 而且很多时候达不到你说的这样 射频还有一些电源、控制线要走四层板用第四层做参考不大现 ...

目的是隔层参考,加大线宽,减小插损,如果是四层板,控制50欧阻抗会导致线比较细,寄生参数明显,加大线宽又要保证50欧阻抗,只能使用跨层参考。不明白你说的铜皮打孔是什么意思,可否截图?是不是指电源被过孔割开导致开槽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的是隔层参考,加大线宽,减小插损,如果是四层板,控制50欧阻抗会导致线比较细,寄生参数明显,加大线 ...

嗯 跨层参考这个我明白 只是一般四层板基本上做不到,做6层板的时候比较常见跨层参考。 看样子表达得不清楚  明天整张图片说明一下

楼主:
图中地过孔会引入来自电源的干扰吗  影响有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中地过孔会引入来自电源的干扰吗  影响有多大

我认为电源层和GND对于交流信号来说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看。
所以。GND打许多VIA透过电源平面。不会对电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电源层和GND对于交流信号来说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看。
所以。GND打许多VIA透过电源平面。不会对电 ...

大哥你误解我的意思了,不是说对电源干扰,是会不会把电源本身不干净的信号引入干扰板上的关键信号

网友:
我看怎么像短路了呢?电源对地过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误解我的意思了,不是说对电源干扰,是会不会把电源本身不干净的信号引入干扰板上的关键信号

如果电源的干扰能通过过孔撼动地平面,那要多大的干扰才能达到如此效果?我认为不会,过孔和电源的耦合很小,而且,电源不会有很大的干扰源。

网友E:
这可肯定是有影响的,至于有多大影响我也没具体去试过!你是天线是在bottom层吗?你可把vcc哪层有天线那部分给分割开,把它给铺上地铜。这样干扰会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可肯定是有影响的,至于有多大影响我也没具体去试过!你是天线是在bottom层吗?你可把vcc哪层有天线那部分 ...

天线在顶层   天线在底层的 电源层自然会包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的干扰能通过过孔撼动地平面,那要多大的干扰才能达到如此效果?我认为不会,过孔和电源的耦合很 ...

嗯 我的观点也是如此 唉 我们这边的硬件人员非说有影响让我把地孔全干掉 我就郁闷了  那些射频天线包地处理不打地过孔影响不是更大 都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的

网友:
我擦,本来射频信号就是干扰源,打地孔就是为了减少射频信号对关键信号的干扰的呀。
如果硬件工程师坚持,把天线下面的电源搳掉,换成地。(个人觉得没有多大关系得,有好多高速信号不也是参考电源吗?只要不是电源的转换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