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器件封装

楼主(2012-12-03):
怎么一次性将板中的1206封装更换在0805封装?

网友A:
无语这问题,进入封装编辑里点file-library选择 点保存退出OK了。

网友:
    要更换全部只能到封装库里彻底修改,但是修改某一个的话可以右键选择封装换即可!

网友:
    不是直接有更新库封装的么     tools_update from 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这问题,进入封装编辑里点file-library选择点保存退出OK了。

谢谢!

网友:
    7400 7410

网友:
    你是在原理图里面换还是直接在PCB里面换啊,楼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