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无模快捷键怎么操作?

楼主(2012-12-03):
    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下列3中方式间切换。
“End No Via”布线时Ctrl+点击时 配线以无VIA方式终止
    “End Via”布线时Ctrl+点击时 配线以VIA方式终止
“End Test Point”布线时Ctrl+点击时 配线以测试PIN的VIA方式终止

    具体不懂怎么操作,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e,然后回车,就可以,注意看左下角的模式提示

网友A:
    直接ctrl+左键,E是切换模式,三种你慢慢换适合你用的那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ctrl+左键,E是切换模式,三种你慢慢换适合你用的那种吧

好的,谢谢!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