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的推挤功能在那里可以设置?

楼主(2012-12-03):
如题.找了好久都没找道象ALLEGRO的推挤设置,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ALLEGRO的推挤设置是怎样的?

楼主:
解决了.先要在editor control--trace&via editbehavior下设置trace shoving和via shoving.走线时用动态拉线(Dyna-plow)就可以推挤了.

网友:
只要把右下角的Gloss ON 打开,就能自动推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