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计算器

楼主(2012-12-03):
请问16.3中的差分计算器有什么作用

怎样使用呢

网友:
参考第19页。希望有用。

网友:
Using the Differential Calculator

Use the Differential Calculator to perform what-if scenarios to determine what combinations of line width and primary gap values can help you obtain a particular differential impedance. The calculator is available from the Electrical CSet- and Net worksheets.

You can perform calculations only for edge-coupled differential pairs on a selected ETCH/CONDUCTOR layer and account for material, thickness,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dielectric constant, loss tangent, and shield.

Layer name

Indicates the ETCH/CONDUCTOR layer for which you are running the calculation. By default, the TOP/SURFACE layer appears.

Differential impedance

Specifies the impedance of the differential pair. Calculated for a pair of lines having the specified Line width and Primary gap on the layer.

Single-line impedance

Indicates the impedance of one line of etch on the selected layer.

Changing this value automatically recalculates the Line width field. Each time the Line width field in this calculator changes--either when you directly modify it or when you select it to be recalculated--this value is recalculated, too.

Line width

Specifies the minimum width of each line of the differential pair. Changing this value automatically recalculates the Single-line impedance field. And changing the Single-line impedance field automatically recalculates this value.

Primary gap

Indicates the ideal edge-to-edge spacing between the pair that should be maintained for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pair.

网友:
你在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界面。按F1按钮,然后 在右上角搜索differential calculator,查看官网的帮助说明

新建 Word 2007 Document.pdf

网友:
在哪个菜单下啊?

网友:
打开约束管理器

网友:
how to open differential calculator

楼主:
谢谢kangpeng

这个工具是否就是帮助计算合适的线宽线距以实现想要的差分阻抗?

布板时大家有用到这个工具么?

另资料中提到的“仅能完成边对边耦合的差分对计算”是什么意思

除了边对边耦合,还有哪些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