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的分割!!

楼主(2012-12-03):
模拟地和数字地一般要分割开的,但是上面电路为什么把电源也分割开了?哪个高人能解释一下?

网友:
电源是一般都会分割的啊,地也是一样,就是为了防止数字部分的干扰~~,对于地,也可以用0ohm电阻

网友A:
在混合信号设计中 主要是高速A/D 或者D/A设计过程中,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之间一般都会做分割,但是地的话 很多情况下(我见到的) 都是直接不分割了的。 但是也有两者都做分割处理的。

网友B:
这块应该看系统对模拟信号的要求和数字系统对模拟系统的干扰程度来决定是否需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混合信号设计中 主要是高速A/D 或者D/A设计过程中,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之间一般都会做分割,但是地的话 很 ...

哈哈 我懂啦 这就用磁珠把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 然后在AD芯片附近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应该看系统对模拟信号的要求和数字系统对模拟系统的干扰程度来决定是否需要隔离!!!

那是不是说 能不隔离就尽量不隔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懂啦 这就用磁珠把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 然后在AD芯片附近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反正我之前在军工电路板 高速A/D D/A电路板的时候 地是没有分开的。电源是采用两颗LDO分别给模拟和数字供电。应该是电路板上不存在有高压吧。。如果存在高压 肯定是不能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之前在军工电路板 高速A/D D/A电路板的时候 地是没有分开的。电源是采用两颗LDO分别给模拟和数字供 ...

我现在板子上AC/DC输出9V,然后9V分别稳压到5V给模拟电路供电,3.3V给数字电路供电,这样模拟和数字电源就分开了,然后所有直流电的地连在一起不分开,但是有意识地把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开布局布线,你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

其实我想能少分割就少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板子上AC/DC输出9V,然后9V分别稳压到5V给模拟电路供电,3.3V给数字电路供电,这样模拟和数字电源就 ...

模拟电源 分为一个区域布局 数字电源分为一个区域布局 如果可以 分出一个独立的电源层 之后做电源分割 其实如果要求不是很苛刻的话,没必要这么麻烦的。至于地的处理嘛 看你整个布局咯 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在布局的时候 有明显的区域了,那么就可以进行分割了,但是如果模拟和数字地没有明确的划分 那就不方便去做隔离 那就可以不用了(除非你数字地上干扰很大)。采用两个LDO分别给模拟和数字电源供电 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源 分为一个区域布局 数字电源分为一个区域布局 如果可以 分出一个独立的电源层 之后做电源分割 其 ...

我目前的电路板上电源有点混乱,线路布局也不是很合理,工作起来不稳定,经常因为按键频繁操作造成单片机死机,现在的电源设计是9V稳压到5V,5V又稳压到3.3V,5V给模拟供电,3.3V给数字供电。板子上有个USB接口,通过USB转串口芯片与单片机通信,更奇怪的是,用USB线一和电脑连接系统就复位。还有当板子上面一个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时AC/DC会吱吱作响,总之问题很多,所以才想着重新设计电源,还有重新布局布线。

网友A:
你要先审审原理图 看你这情况 原理图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审审原理图 看你这情况 原理图的问题比较大

原理图审查过了,没有原理性的错误,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板子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就担心过不了电磁兼容测试那关!

网友(2015-06-24):
个人 觉得 是电源一定要分开,地可以不用分;但是 数字信号不能再模拟地上回流!!

网友:
我的理解是,电源是要从源端回流到地的,在这整个回流路径上如果只是将地分割,数字信号还是有可能跟模拟信号发生串扰(信号回流到地一般取阻抗最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