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设置,Analyze不能查看等长,请看??有图?谢谢》》》

楼主(2012-12-03):
  这组线,布好已,
为什么右键:Analyxe时,一直都是黄色的这种状态,,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不知是不是哪里漏掉了,之前做过和这个方法一样的,
是可以的,要么红色,要么绿色,

 这次,不知为何,,
哪位朋友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你要分析的是什么啊,是设定的什么规则

楼主:
你好,是这样的,
这组是设置的等长线,
就是想右键下,看看设置 的等长,有没有做好,所以要右键Analyze,看一下等 长,,

楼主:
么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的么,求指导,
求批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么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的么,求指导,
求批评,,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已收到,,谢谢

网友(2013-11-04):
引用 网友A:
试试

感谢你的分享,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哈

网友:
如果那两项都设置on了,analyze时还是黄色,我经常会把CM关掉,然后重新打开再analyze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