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规则设置

楼主(2012-12-03):
在差分对规则设置中

大家有没有用到uncoupled length、static phase、dynamic phase这几项?

目前公司的板子只对coupling parameters作了简单设置

网友A:
这是设置耦合规则用的,如果板子上有差分线的话这一项是必须要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置耦合规则用的,如果板子上有差分线的话这一项是必须要设置的

uncoupled length、static phase、dynamic phase

那这几项需要设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uncoupled length、static phase、dynamic phase

那这几项需要设么?

需要

网友:
怎么设置?目前只设置过 min line spacing ,primary g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

怎么设置?只用过min line spacing, primary gap

网友:
怎么设置的?

楼主:
继续追问,这几项设置的意义?怎样用?

网友:
uncoupled length、static phase、dynamic phase   你板子信号速度不高的话,这几项用不着设置一般情况都满足要求了,uncoupled length是指不耦合的长度,相对于你设置的耦合来说的,比如你耦合处设置的间距为12mil,当这间距不满足12mil时就算不耦合了,即这样样的长度,static phase指差分线的两个网络走线长度允许相差的长度,假如你设置为10mil,则这两根走线长度相差不要超过10mil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追问,这几项设置的意义?怎样用?

基本上做高速电路板时涉及到信号完整性问题时才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做高速电路板时涉及到信号完整性问题时才会用到。。。。

谢谢twffwt  追问dynamic phase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twffwt  追问dynamic phase指的是什么?

随差分走线相位差做动态补偿用的,当相位差达到设定的这个数值后,需要在接下来的某段补偿

一般在两端补偿就行,这个功能在6.25G以上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