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有没有人仿真过PCB板子上的热量分布或者是芯片的热量分布

楼主(2012-12-03):
如题
我们公司想仿真一下PCB板上芯片的散热,也就是类似图片中的结果,在一些文章中看到的,但是没具体说是哪款软件,貌似也是ANSYS公司的软件,有没有人用过呢,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的。
谢谢

网友A:
    sigirity可以做电热同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irity可以做电热同时仿真。

    好的,谢谢,那我查一下相关方面的资料。

网友:
    HyperLynx Thermal 可用。

网友(2015-01-22):
    板级,系统,器件散热分析没问题,有问题也可到“热学与结构版块”交流

网友(2020-06-28):
    :D:D:D: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