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使用问题,谢谢

楼主(2012-12-03):
怎么点亮网络,就是在一页上的网络,想看连到另外一页的那个部分。

cadence双击一个网络,在左边的对话框里就会显示所有连接网络。

还有一个小问题,怎么改变原理图的背景颜色,白色太刺眼了,谢谢。

网友A:
1、快捷键SN
2、快捷键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快捷键SN
2、快捷键DO

十分感谢大侠的解答,不过对于第一个问题,使用您说的方法,只能显示这一页中我点亮的网络,但是我想看这一页这个网络连接到另一页那些网络,就是说要看信号的流向,请教怎么查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侠的解答,不过对于第一个问题,使用您说的方法,只能显示这一页中我点亮的网络,但是我想看这 ...

在PCB面板的的net选项中查看

网友B:
原理图中ALT+点击
PCB中 ctrl+点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中ALT+点击
PCB中 ctrl+点击

大侠,这个还是只能看一页原理图中的你点亮的网络,我想看,比如一个工程当中有多页原理图,比A页当中有5VLDO输出,我想看这个5V输出还去了那些页,给那些器件供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