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示缓存有什么用么?

楼主(2012-12-03):
如题,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我在百度上看了一下没看多明白...

网友A:
正如百度说的:图形芯片相当于电脑的CPU,不过它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显示信息,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它会产生大量的临时数据(未处的、正在处理的、已经处理完成的),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地方来存放这些临时数据,那就是显存了
显示界面在显示图像之前,所有数据全都是在显存里面,所以可想而知,如果你打大型游戏,或者工程建模等工作,由于这些界面数据量非常庞大,但是必须经过处理,送入显存后才能进一步处理,数据如果大到显存都来不及处理,那肯定就卡机了。
打个比方,你需要盖个小房子(原料有水泥,砖头,钢筋,沙子等),如果你想用半年盖起来,你一边慢慢盖一边从市场买东西,肯定没问题,但是你如果需要盖一栋大楼,也是半年,你如果一边盖,一遍从市场买,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买这些东西时间太长,盖房子的人一直需要等你的原料。这时候你就要在你工地跟前建立一个快速周转的小仓库(就是显存了)用来放原料,这样你可以先把原料买回来放到仓库,你要用的话直接从仓库拿就会非常快,然后一边从市场进货放到仓库,这样就不会影响你的进度,工程很流畅。你会问,那我进货慢,消耗快,很快显存不就没东西了?的确是这样,所以你在玩一些软件时候你如果保持界面不动就没问题,如果迅速拖动鼠标导出跑,机子就会卡死,因为连续动太多,数据量实在太大,已经超出显卡负荷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用小显存显卡打游戏卡死,大的就不卡。(当然和GPU位宽也有关系,但这2者一般是正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百度说的:图形芯片相当于电脑的CPU,不过它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显示信息,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它会产生大 ...

谢谢~~解释的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