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第一个图,帮忙看下有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12-12-03):
先去修改,谢谢

网友A:
请查看Ac_Con问题汇总,该压缩包有密码,需要密码的请找楼主索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Ac_Con问题汇总

密码是什么?

网友:
首先,晶振的滤波电容应该放在晶振之前的位置

网友B:
还有一根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根飞线

何为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根飞线

谢谢

网友C:
电源线太细,地的孔太少~~~!其它就不看了,布局还是个问题,要严格按原理图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太细,地的孔太少~~~!其它就不看了,布局还是个问题,要严格按原理图布局。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晶振出来要经过两电容再进芯片的,你看原理图上是不是这样画的?
要按照原理图来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楼主的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Ac_Con问题汇总

啥好东西 求密码 怪诱惑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好东西 求密码 怪诱惑人的

给楼主要密码,我不方便透露

网友:
    原理图晶振都是在后面吧。我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在后面的